求助:关于长距离输气的问题

楼主(2024-01-08):
项目需要临时气源,空压机气罐距离设备大概100米。我想选用PU夹纱气管,来保证设备运行。这方式可行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气管粗点,压力损失

网友B:
100米最好是用PVC管或者金属管

网友:
搞个储气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管粗点,压力损失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米最好是用PVC管或者金属管

非常感谢,貌似PVC性价比好一点

楼主:
先接上试试,不行再加个小储气罐

网友:
设备前加一个储气罐妥了

网友C:
软管不行吧,也要看你要压到多少气压?   用什么材质根据气压选

网友(点评):
空压机一般也就0.5~0.7MPA,PU软使用压力2MPA,极限压力应该大于6MPA,完全可以,只是要在设备前端加个储气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管不行吧,也要看你要压到多少气压?   用什么材质根据气压选

夹纱加强了的应该可以

网友:
用软管最好是外层有钢丝护套

网友D:
这么长的距离,一定要用PVC或者镀锌管!
到了设备内部再用PU软管!

网友E:
楼主这需求市场上有成熟的工业厂房配套方案。
管道主干务必是金属管(没有第二个选项),
分支到机台时可以是PU管或者其它材质柔性管。

不然楼主公司会被后期维护累死(尤其管道有经过室外的话),或者被甲方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需求市场上有成熟的工业厂房配套方案。
管道主干务必是金属管(没有第二个选项),
分支到机台时可 ...

这次是临时使用,准备选PVC了,长期使用自然是布置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距离,一定要用PVC或者镀锌管!
到了设备内部再用PU软管!

是的,打算用PVC的

网友(点评):
亲,PVC是塑料管。长时间承压的话特别容易老化开裂,各种问题。

网友(点评):
嗯,那还是用金属管保险。 不过我司用的PVC管,到现在十年了,也没啥问题。PU管,每到夏天,高温,就经常爆管

网友:
搞个稳压罐

网友:
气管一定要粗,不然你会发现末端根本没啥压力。。。

网友:
100米不是什么大问题,影响使用的是气管直径,需要根据你的耗气量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