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如何选择

楼主(2024-01-08):
请各位帮忙看下,这个参数的车床,选哪家品质会稳定一些,谢谢~

网友:
选一个车床费这么大的劲?

网友A:
就是个大头车床,,,,

网友B:
普车还在产的有几家,大连机床厂,沈阳机床厂?好像还在产的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大头车床,,,,

您指的大头车床是这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还在产的有几家,大连机床厂,沈阳机床厂?好像还在产的极少

这种车床的,有吗?

网友:
度一下就知道了,,,,在此不推荐

网友:
这种车床公司没用过,无法给参考意见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2025-03-09):
喜欢多长的车床

网友:
需要大些车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