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3D的情况下, CNC也会加把结构做反做错了???

楼主(2024-01-08):
讨论一个加工的问题。  为什么有3D的情况下, CNC生产也会加把产品结构做反做错了???

如何避免?

网友A:
因为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网友(点评):
同意,只能预防和减少,没法杜绝

网友:
前几天做一个钣金件,一面要焊螺母。图纸发出去后,设计员特地打电话强调,螺母不要焊反了。
结果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焊反了。

网友(点评):
你不告诉可能还会注意点,告诉了反而大意了,我们这里也是这个样子,不认真

网友(点评):
这就是墨菲定律 担心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人有远虑必一直虑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装夹方向放反了,夹具设计的时候做个防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兄弟莫非对人有什么偏见?
最起码有些人从来没有把事做坏的想法,他们的心是善良的。人本来也不是万能的。
我觉得有些事还是管理学问题,如果做过了,起码少了自检和互检的序,或者说流程、规范有问题。
当然,人也有坏的,不单是一线员工,老板也在内。那么在保证工人开支(工资应有水平)的情况下,流程完善,那就需要对相关个人有经济惩罚,调整薪资,直到他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装夹方向放反了,夹具设计的时候做个防呆

批量易反、易错件是应该做相应设计

网友:
如果同一份图纸外发3个不同供应商都做反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图容易引起歧义,如果总是一家供应商做反,建议换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莫非对人有什么偏见?
最起码有些人从来没有把事做坏的想法,他们的心是善良的。人本来也不是万能 ...

这不是偏见。

网友:
有些图纸,连视角都不标识上。第三视角和第一视角,相同的图纸,可能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

操机人员,能有电脑看三维的,还是少数,2D图,永远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网友(点评):
楼主说提供了3维的还做反

网友(点评):
只能是操机人员在看图,没看3D。

网友D:
防呆不防傻,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人参与总会出错,我们要求的应该是尽量避免出错,以及出错后相应的程序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补救。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制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呆不防傻,大力出奇迹

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这有个呆子,油缸底部的安装孔,在两端的位置不一样,他装的时候说底座上的孔打错了,然后钻孔攻牙,装上了……

网友:
语音或电话之后,把你们沟通后的方案通过文字发给对方能够有效避免出错,一是理解偏差,二是防止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