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厚的不锈钢板抗冲击性能如何

楼主(2024-01-08):
楼主要做防爆壳体,指导参数是3mm的水平不锈钢板,现在要做试验,究竟要把抗冲击的试验参数设计为多少比较合适呢?
查了资料说不同形状和结构不一样,那假设就是201的水平钢板3mm厚,它的标准的抗冲击的参数值是多少呢?
请教论坛的大拿们,多多指点!
是不是我查的姿势不对?

网友A:
以前做过碳钢的,6mm厚拼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碳钢的,6mm厚拼焊的

6mm拼焊完,要求的参数是多少?我对半折可以吗?

网友B:
这么专业的东西,如果不会算,是不是考虑用软件模拟一下,形状不一样差异也会比较大,单纯考虑平板意义不大啊。

网友C:
参考一下马斯克的大火箭,3mm厚的304,看看他有没有测过的可借鉴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专业的东西,如果不会算,是不是考虑用软件模拟一下,形状不一样差异也会比较大,单纯考虑平板意义不大 ...

形状的影响巨大!之所以考虑平板,就是为了方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马斯克的大火箭,3mm厚的304,看看他有没有测过的可借鉴的参数

有网址吗?大佬
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形状的影响巨大!之所以考虑平板,就是为了方便计算

我觉得你要考虑使用软件进行模拟,实在不会用软件就要公司花钱请专业公司来模拟了。平板的计算和有形状的计算是有很大差异的。

网友D:
抗冲击性能我不太知道,但是我之前用3mm的304做了一个密封箱,在里面充了6mpa的压(直接把空压机调到6mpa然后气管直接怼到我们的箱体里面),板面有隆起,但是泄压之后还是会回复过来,希望有个参考的价值,我的箱体尺寸是1000*1000*1000(注:我里面有加强筋,加强筋都快用了一张1220*2440的板)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的分享!(爱心)

网友E:
弄个软件模拟一下   手算肯定是算不出来的

网友F:
怎么计算不清楚,但是防爆要求里应该是有标准的,另外不同的体积大小,不同的防爆等级,耐压等级要求也不一样。
D:\00文档类

网友G:
就防爆的原理来说,就是指防护空间或防护面,面临的压力:

所以,是可以进行基本的理论计算的。

首先确定容器容积,或者说空间大小

确定爆炸发生的类别,粉尘,还是可燃气体,查出爆炸指数(单位是 bar.m/s)

然后利用对应类别的爆炸压力公式可以计算容器壁或防护面抵抗的压力

然后使用对应的力学就可以计算材料壁厚或相关结构了。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爱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要考虑使用软件进行模拟,实在不会用软件就要公司花钱请专业公司来模拟了。平板的计算和有形状的 ...

好的,这是个办法,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抗冲击性能我不太知道,但是我之前用3mm的304做了一个密封箱,在里面充了6mpa的压(直接把空压机调到6mpa然 ...

看大佬们的建议,是先算空间大小,再根据防爆等级查找对应的压强,再来计算抗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软件模拟一下   手算肯定是算不出来的

好的,我忘了这一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计算不清楚,但是防爆要求里应该是有标准的,另外不同的体积大小,不同的防爆等级,耐压等级要求也不一 ...

谢谢!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防爆的原理来说,就是指防护空间或防护面,面临的压力:

所以,是可以进行基本的理论计算的。

感谢大佬的热心回复,这个思路明确清晰,我用软件来模拟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大佬们的建议,是先算空间大小,再根据防爆等级查找对应的压强,再来计算抗冲击

是这个意思

楼主(2024-02-23):
引用 网友H:
楼主知道这个是怎么测试的么??我还真测试过,一般地方测不了,放实验台上用摆锤(冲锤)冲击就是。所有模 ...

没有呀!坛友有方法推荐不?

网友(点评):
如果是民用,就好办,自多就是厚点,或者加筋。如果非民用,那就按照流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呀!坛友有方法推荐不?

如果是民用,就好办,自多就是厚点,或者加筋。如果非民用,那就按照流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