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一个零件处于草图或者特征编辑状态,另外一个零件文件就不能编辑了?

楼主(2024-01-08):
直接就是个禁止符号,这个跟solidworks还不一样啊

网友A:
ctrl+a  还是ALT+A   切换一下界面就好了  不过会退出正在编辑的草绘或者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  还是ALT+A   切换一下界面就好了  不过会退出正在编辑的草绘或者特征

点了 是提示退出草图,然后再进那个零件就可以继续修改了。感觉好像跟装配体激活那个一样,你一次只能激活一个的。

网友:
对,一次只能激活一个零件或子装配体;ctrl+A 是激活 当前总装配体

网友:
激活当前文件。

网友(2024-04-06):
最简单的方法,再打开一个这个creo就可以了(这两个creo是独立的不影响两者之间的算法问题).不用关闭前者,也不用考虑软件的兼容问题

网友:
是的,只能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