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螺丝竟然有这么多学问!

楼主(2024-01-09):
为大家分享一些与螺栓拧紧相关的知识。不要小看拧螺丝,螺栓连接是作用巨大,其中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千万不可忽视哦。
拧紧技术中的螺栓/螺母的失效
螺栓拧紧是装配环节的重要环节,螺栓/螺母在产品寿命周期内必须稳定连接,否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质量事故,因为螺栓/螺母失效而导致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螺栓/螺母的失效方式有以下几种:
1. 强度不足
螺栓常见强度等级如下,如果螺栓制造商供应的螺栓不能满足对应的强度要求,螺栓连接的安全性也无法得到保障。
2. 螺纹副强度不足
按照ISO898要求,与螺栓配合的螺纹副/螺母强度要与螺栓本身强度相匹配,比如螺栓强度为10.9的螺栓,应采用强度为10的螺母。
3. 螺纹副高度
同样根据ISO898要求,螺母或者有效螺纹连接高度一般大于公称直径D的0.8以上,比如M10的螺栓与之匹配的螺母高度不得低于8mm。
螺栓/螺母机械强度测试
螺栓/螺母机械强度的测试方法很多,比较权威的方法是依据ISO898-1以及ISO898-2,对于螺栓的机械抗拉强度测试方法如下:固定螺栓两端,通过万能材料试验机产生轴向拉力,通过轴向拉力/轴向拉伸量获得螺栓的机械性能指标。
轴向拉力/轴向拉伸量:
螺母/螺纹副的机械强度测试,如下图示意:
1)实验载荷一般抗拉强度为88%~94%;
2)持续载荷15s;
3)需确保螺杆没有永久变形;
4)15s后手动可以将螺纹旋出,则表示螺母/螺纹副强度合格。
小贴士:
螺栓/螺母的失效形式有:滑牙、疲劳失效、涂层失效、螺纹副脱落、电化学腐蚀、拉断、剪断和过度衰减等。

网友:
确实不简单。

网友:
扭到螺栓快失效去?

网友:
感谢楼主科普。
一般应用工况使用普通螺栓,只要强度够都没问题,震动大的加自锁垫圈。
高压,耐腐蚀的工况,会使用特种材料螺栓螺母,预热高温后紧固连接。
高温,高转速的工况,会采用液压螺栓,压夜螺母之类的特殊紧固连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一问干什么的。打螺丝的。
说你螺丝都打不好,一点不为过。:)

网友:
为啥要学这个,让老板买法兰面冷镦自锁螺母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