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公差问题咨询

楼主(2024-01-09):
我现在有一个铝板太大了 然后想分成四块来搭接  但是配合的地方怎么标注呢 公差是查表 还是自己按照经验来取呢

网友A:
看是什么应用,四块搭接后有没有平面度要求,有的话加顶丝孔,没有的话按照经验取负3~6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应用,四块搭接后有没有平面度要求,有的话加顶丝孔,没有的话按照经验取负3~6丝。

这个不用加顶丝孔,平面度要求不是很高, 负3-6丝 是长度 、宽度、深度都按照这个来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加顶丝孔,平面度要求不是很高, 负3-6丝 是长度 、宽度、深度都按照这个来取吗

单件切面尺寸负3-6丝,整体尺寸给个累积公差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