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400mm的同步带轮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4-01-09):
前些日子在客户的厂里看了一台设备,上面有宽390mm的同步带,配的同步带轮稍长点大概400mm,客户要我们改进一下原设备,结果问了几家同步带轮生产厂家,都说没有这么长的,机床最长只能做200多的同步轮,但当时是现场实测过同步带宽的,请问大家这种尺寸的同步轮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挤压?
改机床

网友(点评):
同步轮加工应该跟齿轮差不多吧,滚齿加工吧,但齿轮加工应该可以加工这个长度的轴

网友(点评):
铝的我怀疑就是挤压的

网友:
两个拼接

网友(点评):
中间怎么搞?焊上?

网友:
400,少量直接用钻攻啊,买把刀就行,4轴加钻攻,效率低点,但投资少

网友:
哪个环节难做,尹总把孔的问题解决了,成型用铸造,沟槽用滚刀,键槽用牙,有点误差告诉客户能用就行呗。
忘了问是哪种同步带,不适合滚到就加工中心吧,不难

网友:
直径多大,有可能滚的,卧式的。
还有什么结构的,线切割也可以搞下,不就一件吗!

网友(点评):
如果接下这单就要做140件,可不止一件哦

网友(点评):
直径大概90mm

网友B:
线切割搞一下也可以,以前用过。

网友(点评):
线切割这个这么长面积这么大,成本太高了

楼主:
给大家附上同步轮的模型,外径是90(不算边沿挡边),长400,中心是直径50通孔,左右对称,客户那边要做的话就是140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家附上同步轮的模型,外径是90(不算边沿挡边),长400,中心是直径50通孔,左右对称,客户那边要做的 ...

不长,卧式的滚齿机可以的。你可以找找滚花键轴卧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挤压?
改机床

我也觉得开模挤压,这个直线度要求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搞一下也可以,以前用过。

按面积算钱,还好吧。

网友C:
我有做过 400长的同步轮 圆弧齿HTD-8M(8模)

如果可以你发过来 帮你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做过 400长的同步轮 圆弧齿HTD-8M(8模)

如果可以你发过来 帮你加工

目前初步定的规格是 圆弧齿HTD-5M,齿数是58,长度400,铝合金材质,这个规格能做吗?

网友(点评):
可以加工 你这个外径92.3左右 不过我建议你用 钢的材质,铝的到时受力弯曲变形 你把图纸发过来即可

网友(点评):
我们私聊吧

网友(点评):
我QQ540533143,也可电话微信18670786412

网友:
如果需求量不大,只要一两个。就买同齿数的同步轮,把挡边端盖拆掉,中间穿上光轴保证同轴度,齿上用一截同步带包住,保证每个齿都对上。在端面钻孔,用圆柱销硬敲进去。这样两片同步轮就连成一片了,重复以上操作,组合到你需要的400mm厚度。最边上的两个同步轮保留一边的端盖。
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可能在外齿对齐的同时,有的同步轮键槽不能完全对齐。那就要舍弃掉原有的键槽,在组合好之后从新线割一个键槽。
尽量使用较厚的同步轮来组合,减少这种装配导致的误差。

网友(点评):
因为这是给客户定做的设备,有一定数量要140多个,肯定不能这么做,要是自己工厂搞维修或是自用设备倒是可以考虑这个法子。说两个拼的话,客户原有的设备都是一整根,肯定不会同意这么拼凑的搞法

网友:
主要还是费用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