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产线能长期使用柴油发电机供电吗?

楼主(2024-01-09):
如题,柴油发电机会对自动化设备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吗,有没有电气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油价高,截至 2024 年 1月,我国柴油约为每升7.20元上下。
2噪音、振动、高温、油烟,都是柴发电机启动时的副产物,这些都对产品和产线有影响,发电机安装地点需要和生产设备安装空间隔开,而且要做好废气处理
3柴油发电机也是需要保养的,运行一段时间后要大修保养

网友(点评):
还得要有备用机组,钱哗啦啦的流啊

网友B:
是得多有钱才能提出这种方案啊。。。。。装个稳压器,就没啥影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油价高,截至 2024 年 1月,我国柴油约为每升7.20元上下。
2噪音、振动、高温、油烟,都是柴发电机启动时 ...

柴油机是否要注意国三,国四?

网友B:
不是要去山沟里面铸币吧,反正我用过,最后核算下来好几块钱一度电,真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柴油机是否要注意国三,国四?

这个没有仔细了解过,有环保要求当然用更环保的,不然罚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去山沟里面铸币吧,反正我用过,最后核算下来好几块钱一度电,真用不起

山沟沟还是水电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得多有钱才能提出这种方案啊。。。。。装个稳压器,就没啥影响了

也可能是越南的产线

网友:
要有光!"便有了光。
要有电!"便有了电。
找个发电机组厂家、非标设备厂家不就明了了嘛。

网友:
找个供电配额高的公司做邻居,过去买点电

网友:
找供电公司拉个专线,还是说你们设备不能断电?

网友:
柴油发电,稳定啊,除了成本高,别的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得多有钱才能提出这种方案啊。。。。。装个稳压器,就没啥影响了

领导拍脑袋啊

网友D:
柴油机发电是应急用,干嘛常态化?钱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油机发电是应急用,干嘛常态化?钱多吗?

就是客户不专业的领导提出来的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安装UPS电源
发电机接UPS电源输入,UPS输出接设负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