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24-01-09):
不懂就问,伺服电机为啥还要外接一个编码器

网友:
应该是将位置信号进行输出

网友A:
不懂就问,你的外接是指脱离机体再接一个?还是伺服马达机体本身的编码器?

网友:
伺服不用外面再搞一个编码器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子凸轮的编码器?

网友:
伺服电机自由编码器,控制转多少,设备接一个,测算转到哪,两个可能不一致的,比方经过减速机。有的专门为了测算差多少,举个例子不太恰当,激光测地月距离,需要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接受器(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就这个意思吧),测定收发时间来算距离。

网友B:
伺服电机尾部是有一个 编码器,实时检测伺服电机的精度。伺服电机本体来说是个闭环控制,有输出有检测。

但由于伺服电机外置很多机构或部件比如 减速器 同步带等 这些机械装置有机械误差,便于检测整个设备的精度或者检测意外脱落等,会在机械装配末端外加一个编码器检测。可以当成一个末端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你的外接是指脱离机体再接一个?还是伺服马达机体本身的编码器?

电机外再接一个

网友:
有的机器轴上面也配了一个编码器,有的滑台额外配了直线编码器,
目的是为了提高精度,伺服电机本身的编码器只能保证电机本身的精度,机械传动的中间,会产生误差。

网友:
闭环吧,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尾部是有一个 编码器,实时检测伺服电机的精度。伺服电机本体来说是个闭环控制,有输出有检测。

...

这个解答很严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外再接一个

兄弟,外接编码器会有用到不,我这边有做外接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外接编码器会有用到不,我这边有做外接编码器

采购电器是领导安排的店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购电器是领导安排的店哦

好吧,谢谢兄弟,有高精度需求疑难杂症需要咨询可以找我聊聊(131  1671  9459),多交流经验说不定能给点启发

网友:
也有可能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是增量的,外接用的绝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