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降式离心机轴承型号

楼主(2024-01-09):
求沉降式离心机轴承型号及造成轴承发热的原因,谢谢!

网友:
型号不知道。轴承发热可能是设备转速要求高,轴承不达标。

网友:
什么品牌的卧螺离心机,转鼓直径或者螺旋直径是多大的,轴承发热:安装是否规范,轴承游隙选的多少,运行是不是高温环境或高温介质

楼主:
欧鹏牌子,转鼓直径400mm,速度3000转/分,润滑为美孚 EP2

楼主:
不是高温环境不是高温介质;轴承溫:主机轴承型号:FAG 6224C3 GERMANY 252BB/1只;辅机轴承型号:FAG X-life  NU224-E-M1-C3 8101 E7

楼主:
出现高温问题主要是副轴承

网友:
FAG ,游隙C3,非高温环境,应该可以满足要求,有没有实测温度,卧螺一般控制是轴承温度90报警95停机,你可以试试降低一下转速(注意差速),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再一个冲洗的时候300rpm一下是不能用水冲洗的,就是怕低转速轴承密封不好进水,润滑乳化起不到润滑作用,还有一个最常见的你测测离心机振动量是不是大了,如果是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螺旋磨损严重,动平衡不行了,一般卧螺就是4000小时中保,8000小时大修,大修的主要内容就是螺旋耐磨修复、进出料口耐磨套、及螺旋、转鼓的动平衡,动平衡达不到轴承肯定高温。

网友:
速度3000转/分对NU224来说高了点  发热肯定高啊

楼主:
低速运转1000转/分,温度大概在60度左右,高速3000转/分带负荷温度迅速上升达100度以上,不敢再试。振动幅度不大,基本上感觉没有出现振动的情况。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购买的轴承有问题,辅机NU224的轴承外径是215mm偏差为0;轴承座内径是215mm,偏差+0.02mm.会不会是轴承走外圆的情况从而造成温度升温。轴承座与轴承配合的偏差是不是不合理?轴承座内径大了,安装这个轴承一般是紧配合还是松配合?请教大师们?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速运转1000转/分,温度大概在60度左右,高速3000转/分带负荷温度迅速上升达100度以上,不敢再试。振动幅 ...

就是转速高了 ,主机厂选型不合适,脂润滑2000多顶天了,再则可能怕烧轴承,脂怼多了,更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速运转1000转/分,温度大概在60度左右,高速3000转/分带负荷温度迅速上升达100度以上,不敢再试。振动幅 ...

主机轴承没啥问题呀,质量问题的话主机轴承可能也出问题,你现在是辅机轴承出问题,辅机正好是螺旋的轴承,怀疑是螺旋不平衡造成的,能用测振仪侧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机轴承没啥问题呀,质量问题的话主机轴承可能也出问题,你现在是辅机轴承出问题,辅机正好是螺旋的轴承 ...

主机轴承是6224球轴承,点接触,速度高,发热小。 速度能力比NU224圆柱滚子轴承强多了 不一样

网友:
NU224极限转速就3000左右,还得是进口品牌,国产的就2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机轴承是6224球轴承,点接触,速度高,发热小。 速度能力比NU224圆柱滚子轴承强多了 不一样

楼主怀疑买的是假轴承

网友:
原来我们用过绿水的卧螺,更换转鼓大小端轴承:NU232M/C3P6 和6232M/C3P6,更换螺旋大小端轴承:NU228M、7228B9和NJ226M,品牌:SKF
供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