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几天了,求助!

楼主(2024-01-09):
液压制动泵的YX密封圈安装,一端比较好装,另一端已经困扰我几天了。求求论坛里的大师们,这个该如何正确安装?有什么工具或辅具?谢谢。
图中4就是YX密封圈。

网友:
做个锥形,涂点润滑脂推

网友:
1.将左侧活塞从右侧装入,2.制作与缸筒直径相同的套1个,3.将右侧活塞套入套,将套与缸筒对齐,从右侧将活塞推入

网友(点评):
补充点意见:工装加个大一点的子口,直接套到缸套上,省得对中。

网友A:
有个东西叫工装,,,,,

网友B:
突起来的那一小节加个倒角?

网友(点评):
条件允许就倒个角,以后维修都方便。安装时抹上油,用螺丝刀(改锥)压一下,也就装进去啦。

网友C:
弄个跟外壳差不多的管子,内孔加工到跟你外壳内孔内倒角的外口直径一致,再车一个定位止口扣在外壳外圆上定位。管子另一头加工成一个长点喇叭口。

网友:
先看 压入力要多少。其他的参考缸套装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工装,,,,,

6

楼主(2024-03-12):
引用 网友B:
突起来的那一小节加个倒角?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跟外壳差不多的管子,内孔加工到跟你外壳内孔内倒角的外口直径一致,再车一个定位止口扣在外壳外圆上定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