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机构晃动问题

楼主(2024-01-10):
小弟整的的这个同步机构,黄色部分上升时,4个角的丝杆晃的很,而且声音也响。自己分析是联轴器,齿轮盒都有一定传动精度问题,以及各部分安装精度也有问题,导致实际上上升时,4个丝杆互相拉。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见解,最好有解决意见。

网友A:
想没想过4电机方案?

网友(点评):
四电机,你真敢想,2电机都没有几家厂能搞定同步问题,

网友:
四电机的方案我只在3D机上看到过

网友B:
一看就是大师级别,不管是大厂小厂,要想做到这个都很难,你敢用4根丝杆,证明你历害,机械上一般来说,三点定面,也是最稳定,现实中,连两根丝杆都不敢用,包括200年历史的机床厂都搞不定,因为不管是传动还是双电机,都难以解决同步问题,机械提高传动精度,双电机4电机,都是用编码器输出,设置从动轴,现实中,没有几家能搞定,

网友C:
把电机放到正中间,向四个角传递,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这种结构,你把减速机拿掉,直接同步带效果不错,同步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没想过4电机方案?

四电机感觉问题会更严重,就像玩那种4个人抬一根杆的游戏,一个人抬起来无非两端向下弯,4个人抬杆子中间都在扭,不好把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大师级别,不管是大厂小厂,要想做到这个都很难,你敢用4根丝杆,证明你历害,机械上一般来说,三 ...

我们这边从来不敢用这种配置,双丝杆都不敢用,因为直接就过定义憋死了。一般也没这么重的结构,我们都是用一根丝杆加两个到四个直线轴承或者直线导轨,就这还不容易装好呢

网友(点评):
我也不敢,都只敢用一根丝杆,400KG又不重,1根丝杆够用了

网友(点评):
实际这还只是试下,后面要用在设备上,要提3t的负载,精度也有要求,之前是粗的导杆加液压缸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放到正中间,向四个角传递,会不会好一点

意思是电机放平台下,这样联轴器和齿轮箱会增加,因为要保证4个面是空的,有模具要开进来。可以琢磨下。

网友D:
直接用4根丝杆提升机,没有导向?
单走一个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4根丝杆提升机,没有导向?
单走一个6

实际测试下来,精度可以,就是螺杆晃加声音响,怕的很,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你把减速机拿掉,直接同步带效果不错,同步性能好,

一开始是同步带加胀紧机构的设想,后面怕同步带断就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同步带加胀紧机构的设想,后面怕同步带断就改了

你真能搞笑,同步带会断,就这个扭力10N以内的,用100年也不断,同步带寿命很长,

网友:
两丝杠用过,四个没用过

网友:
我觉得结构没啥问题,你需要做好装配工作,把四条导轨都找平行,如果没有导轨需要加上,还有就是导轨定位长度尽量短一些。期待你的成功。如果能把电机轴移动到左右传动轴的中间会更好些,这样可以让各轴的齿轮背隙相同。

网友:
考虑加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下来,精度可以,就是螺杆晃加声音响,怕的很,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歇了。

emo~
不知道咋说,你对不加导向有信心就好。

网友:
不考虑平面精度,升降平台和4个丝杠做成浮动连接就能用。

网友:
晃动是因为你没有导向,本身丝杆是不具备导向功能的,声音大的问题,如果你用的T型丝杠并且负载也大,本身摩擦力就大,声音大点正常。如果用的滚珠丝杆声音大有可能是你安装精度问题,也有可能负载太大。

网友E:
1吨负载同机构用过,精度一步步调好吧,齿轮箱选精度好的。最后一年后等着换丝杆吧
设备是24小时全年运行的,精度全部在0.05以内,再高就太费时间了。目前一年需要换一次丝杆

网友:
直接用丝杠兼顾导向,个人理解是不太合理的。建议保留2个丝杠提供升降用,另外2个柱子改成导向结构,直线滑轨、直线轴承都行。
另外如果是两个丝杠同步的话,可以用双出轴电机,比T型换向箱要好用一些。

网友F:
四根导向柱,一个提升点这样科学点,你这样四个角都是丝杆,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根导向柱,一个提升点这样科学点,你这样四个角都是丝杆,很不合理

我还以为是我眼瞎,没看到导轨

网友:
建议看看龙门机床的结构

网友:
我觉得换成液压系统可行。

网友:
这种结构制造精度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吨负载同机构用过,精度一步步调好吧,齿轮箱选精度好的。最后一年后等着换丝杆吧
设备是24小时全年运 ...

很有参考价值,感谢

网友:
加个吸振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参考价值,感谢

丝杆螺母处不要螺丝锁紧,预留空间做浮动连接,再用弹簧碟片填充。

网友:
齿隙大

最好是单丝杆,剪叉机构这种自准机构吧?

网友:
丝杠放中间,四个角导向好一些吧

网友:
涡轮蜗杆成品那种提升机可以考虑下

网友:
用同步带代替丝杆,有点弹性应该能成

网友:
单独用丝杠吗? 没有导轨?

网友:
用这样的方案,在与提升物接触的地方做弹性连接,不要刚性的;定位精度会稍差些,就看能否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