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与AL6061加工件报价

楼主(2024-01-10):
求助,1mmQ235A钣金喷塑报价和AL6061喷砂价格怎么估算,Q235A原料和AL6061原料多少钱一吨,做成本报价,这些都不了解

网友A:
铝便宜点,你买材料是买体积不是买吨,如果是机械加工,同样工件,铁比铝贵1倍以上,如果复杂贵10倍以上,
机械加工最便宜就是铝,不管是表面处理,还是加工,还是材料价格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便宜点,你买材料是买体积不是买吨,如果是机械加工,同样工件,铁比铝贵1倍以上,如果复杂贵10倍以上,
...

按体积怎么估算?大概了解铝加工比钢低,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算这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