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震垫选型使用问题

楼主(2024-01-10):
目前有个工作场景,振动很大,想通过减震垫来减震。选择了图片所示的减震垫,使用不到1个月,橡胶和金属结合部位被拉断了(理论的最大拉力100kg,橡胶垫参数Z方向可以承受200kg,但未说明是压力还是拉力),看起来一部分是金属与橡胶脱胶,一部分是橡胶断裂。 咨询了相关人士,说这种减震螺栓主要用来承受压力的,不能一直承受拉力。 想请教各位大佬1.这种减震垫能一直承受拉力吗?  2.如果这种不能一直承受拉力,有其他类型的可以长时间承受拉力/压力交替的吗?请推荐一下

网友:
这种减振器是最简单的,效果不好,负载也小,某宝里有很多减振器,橡胶的、钢丝的

网友A:
可以采用汉堡包式的结构,两个板中间夹一个弹簧,又可以压,又可以拉,而且减震比这种减震垫好多了

网友:
过载就换大号的,,,,

网友:
受拉力,靠橡胶跟金属那点结合力,肯定是不行的。是否可以改结构,把拉减震垫,改成压减震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汉堡包式的结构,两个板中间夹一个弹簧,又可以压,又可以拉,而且减震比这种减震垫好多了

您说的汉堡式的,指的这种?

网友:
为啥承受拉力??

网友:
选型错误吧?

Fabreeka的隔振产品,会建议客户根据实际工况(振动种类、方向、频率、重量、吸能还是隔振)选择合适产品,如果是四个方向轻负载,推荐CM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