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的误区

楼主(2024-01-10):
作为机械加工工人,竟然多数人认为铝比铁贵,还有一部份人认为铁比铝更易生锈,一大批人认为铝比铁强度高。
资本的宣传力真是无穷大,比如抖音的车评人,天天吹铝就是高档就是好,就是成本高,拿汽车下支臂来说,最好的材料是合金钢热锻,次之,球墨铸铁,再次钢板冲压焊接,最差是铸铝,成本上最高是合金钢热锻,球墨铸铁,钢板冲压焊接,最便宜是铸铝,
先说合金钢热锻件,强度最高,韧性 最好,寿命最长,重量也可以做到轻。几乎不存在坏的可能性,球墨铸铁强度高,韧性差点,寿命无限长,从几何结构,位置精度,变形量,这两个都是完美,价格也最高,钢板焊接,精度差,变形大,
再说现在最常用的铸铝,为了达到铝能铸,就要加了硅,因为铝的流动性很差,加10%硅才能压铸,说强度,铝是最差的,韧性没有,成本最低,
关于生锈,合金钢热锻件,球墨铸铁几乎不可能锈坏,可以看水井盖,几十年大车天天压,完好无损,大家见过几个井盖损坏的,
铝这玩意就易生锈,就是氧化,防腐蚀性能比起球墨铸铁和热锻件差太远了,
使用性能,热锻件有钢性,有韧性,不变形,球墨铸铁也一样,有钢性,不变形,铝强度差,钢性差,易变形,寿命短,但优点是便宜,
同样的下支臂,热锻件成本会是铝的5倍以上,可以问机械厂价格,

网友:
就是要用铝的,那才会坏啊,不然旧产品一直不坏,厂子卖不动零件也卖不动新产品,倒闭了

网友A:
钣金 6061  T6 和 Q235
机加件 7071 和  45#

网友(点评):
7075! 7071 听的少!6061 6063

网友B:
主要还是铝比较轻吧,要综合来看

网友(点评):
你开的家用车还是赛车,轻有个毛用,问题是现在全铝车身的车子一通操作下来重量没降低多少,甚至还有不降反升的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铝比较轻吧,要综合来看

你可以对比你的轮圈,铝的和钢的重量差不多,但钢的做好成本远大于铝,钢圈不存在断裂的风险,唯一的区别就是铝的成本相对低,如果用合金钢制作轮圈,电镀铬,安全性,耐用性,轻量化,都比铝强,特别是安全性,但成本比铝贵太多,
车厂才不管轻重,以前厂家可是往设备里加砖头增重,电视机里也加砖头

网友(点评):
设备里加砖头也比过没有加,就是结构松散不抗震 我们设备底盘就是灌水泥,速度上去了也怕抗不住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 6061  T6 和 Q235
机加件 7071 和  45#

铝跟钢没有可比性,比如用45钢做模具,轻松冲压铝,不管是挤压还是切断,都轻松,用7075做模具能挤压45钢,还是能切断45钢,两个强度硬度差一个量级,不管是抗拉,抗剪,抗压,多数力学性能,7075都比45钢差10倍以上,不要扯飞机也用铝,你见过飞机结构件用铝,飞机起落架用铝?都是合金钢,只有外皮用铝,

网友(点评):
热锻的肯定强度性能好啊。 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比如汽车底盘?车身?座椅?

网友(点评):
铝合金不同种类的强度千差万别。 7075机械性能确实比45钢强,屈服强度7075-T6能到460MPa;45钢调质才能到340MPa。

网友(点评):
你可以随时拿7075来和我的45钢对比,45钢能切割 7075随便切,一个强度弱的,切强度高的,真能扯

网友:
资本是逐利的,
产品要是成本高,怎么赚钱呢?
产品要是不会坏,后续怎么有持续收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跟钢没有可比性,比如用45钢做模具,轻松冲压铝,不管是挤压还是切断,都轻松,用7075做模具能挤压45钢 ...

我那天和我领导聊天,他还扯淡在哪里说用铝好,用铁可能10个厚就有几斤重,用铝几十个厚才几斤,强度高还轻,2.7和7.8差了几倍了,你多加几十个厚就能把强度补回来?不是扯淡吗?亏他还是做机械设计的再说汽车内部的空间他也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大底搞他妈人家两倍厚吧,所有铝制部分全部比铁厚两倍以上?做得到吗?就算做得到他强度也赶不上铁啊

全铝车身有鸡毛用,强度低重量也没轻多少,一堆扯淡的家伙在那边吹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强度和刚度分不清的

网友(点评):
看清楚啦,那是我领导说的,他说铝密度2.7,铁7.8,能省下很多重量,我说他扯淡,你轻了之后强度怎么补回来,他说材料全部加倍就行了,看看清楚啦

网友(点评):
整体压铸的像特斯拉那种的才有强度,分段不行的!

网友:
你们不懂铝,铝的最大的特点是比刚度大,尤其是2和7系铝合金,一般定义为航空铝。
他的比重是钢的1/3,具有固溶强化的特点。
二战时,日本的飞机很大部分是铝合金制造的,具有机动灵活性,一般美国的飞机比不了。美国的飞机材料是钢的,论空战比u不过,日本的飞机。

网友(点评):
钢材:约为 200,000 N/m - 铝合金:约为 70,000 N/m,差这么多,汽车不是飞机,强度的差距直接回影响驾驶员的安全

网友(点评):
硬度,强度,韧性,抗拉都不如铝,维修方面也不如铁好,唯一的优势就是重量,但是汽车不是飞机,家用车也不是赛车,从来不追求什么狗屁速度,安全和耐操以及省油才是家用车的决定性因素

网友(点评):
高强铝也只能勉强和普通碳钢在强度上打平,刚度上完完全全就不是对手,但是热锻钢的强度就甩开高强铝两三倍了,这两三倍你什么高强铝也追不上

网友(点评):
你说的刚度,强度我都给你找了,一样都比不过,不信你自己百度一下,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你网址自己看,7系高强铝也只是在强度堪堪追上普通碳钢,刚度还远远落后,和热锻钢更是完全没有可比性

网友(点评):
钢材的缺点说一千道一万最大的缺点还是贵,加工贵工艺贵材料也贵

网友(点评):
再有就是飞机属于特殊产物,飞机上是完全不考虑碰撞的,强度会考虑但没那么高的优先级,你不能拿飞机用高强铝就说高强铝比铁强度大,要按你这么说车子应该用高强钛才对

网友(点评):
高强钛不但强度能比上热锻钢,重量也和铝差不多,车企应该用高强钛才对,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玩意比铁还要难十倍加工,你拿普通车刀一下午能干坏十几个刀都加工不来

网友(点评):
见意你了解一下钛的性能,有飞机用钛做紧固件,掉了N架,才发现原来是钛螺丝断了,但用合金钢不极少发生断裂,你可以了解一下钛的性能,特别是海绵的加工工艺

网友C:
看楼主常加工铝件啊

网友D:
人傻么么,铝的价格是1万以上。

网友D:
应用的地点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用的地点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

要可靠性,耐用性,铝都不行,在要求性能的地方,铝都不行

网友D:
铝的使用越来越多,他没有钢的强度高,但他应用的场合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的使用越来越多,他没有钢的强度高,但他应用的场合是很多的。

用的原因是便宜,比如发动机,用铸铁成本高于铝,铸铁不管是材料还是加工费都比铝贵很多,同款发动机用铝和用铸铁成本相差15%,铸铁贵太多了,所以现在都用铝,宣传上要说铝好,反正屁民又不懂。经过多年的宣传,一般人都认为铝好,轻,不生锈,散热好,这是车厂瞎说,铝这玩意变形大,不耐高温,不耐磨,易腐蚀,就是易生锈。除了便宜,全是缺点,唯一能说的散热好,太扯了,发动机的热量是用来做功的,哪来的热散,散热快哪就要多耗油,北方冬天多烧油就是因为散热快了,
铸铁有发动机所有优点,强度高,耐腐蚀,不变形,耐磨,耐热,发动机要的优点全有,这些优点对车厂来说是致命的,价格,耐用,车子不坏,4S店上哪赚钱,车厂上哪赚钱,

网友(点评):
还是铁好,但是出厂贵,后续维修也便宜,可靠,也安全耐操

网友:
在模具行业从业小二十年;模具用料各种都有接触。最近七八年在外面;遇到很多外行拿图纸过来;就要不锈钢或者铝件;意思就是高大上;反正不要铁的(在外行眼里几百块一公斤的模具钢=几块钱一公斤的A3)。市面常见的不锈钢和铝材要说强度或者性能参数都放在那边;不能说设计不懂;懂的都懂。。研究材质不如拿具体的东西出来讨论一下;为什么用铝而不用铁?研究到最后的结果大多都是:用合金成本高!加工难度高!。。!。。!反正就是贵就是没有竞争力。话说小米的泰坦合金是什么鬼?

网友(点评):
泰坦合金,就是加了12%玻璃的铝,操蛋,不过吹牛B忽悠都是这个德性,必竟多数人不可能懂,为什么铝要加硅才能用,因为铝流动性极差,不加硅他压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常加工铝件啊

客人要便宜,比如同样工件,铝20我就干 ,钢件要200,模具钢有要求要400,你让客人怎么接受这个价格,
个别件,铝件只要15一件,钢件要600多,客人疯了,因为铝件挤压出来成本很低,但钢件要做到这个外形尺寸,600都搞不定,

网友(点评):
铝件是带料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 6061  T6 和 Q235
机加件 7071 和  45#

钣金用5052比较多吧?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话,用5052,主要是价格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用的地点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

你是真搞技术的,大部分人未必是

网友:
地球上最多的金属——铝
且便宜

网友:
别的不说,铝怎么会比铁便宜。。。同强度必然是铝贵的多啊

网友(点评):
你上淘宝问吧,问同一工件,看铝比铁便宜多少

网友(点评):
是想说铝材加工费比较低吗?

网友(点评):
之前一个拳头大的套筒,我想用不锈钢做,加工师傅让我把材质改成铝合金,价格差不多,他就是说铝合金好加工一些,不锈钢加工费刀;当然,我这个零件对强度没要求。

网友(点评):
不锈钢材料是铝的4倍,加工费是10倍以上,你说差不多,差太远了

网友(点评):
比如说你的套筒直径100长100,304重6.5KG,26/KG材料费是169,铝重2.2KG,材料价21/KG,47块,实际生产中,铝可以买铝管,各个规格全,不锈钢难买无缝管,材料差了4倍以上,还说差不多,差太远了

网友(点评):
你这强度也不匹配啊,,,更换不是应该考虑等强吗

网友:
资本吹的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网友E:
又开始洗脑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早就说过,如果说铝轮毂比钢轮毂价格低,你可以去上汽五菱立个大项目,每年销量那么大,得省多少成本啊,为什么面包车,低端车都用钢轮毂,买车的都喜欢铝轮毂,他们为什么不迎合,就你研究的最透,厂家为什么不逐利,这个逻辑再给大家说说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开始洗脑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早就说过,如果说铝轮毂比钢轮毂价格低,你可以去上汽五菱立个大项目,每 ...

铝轮圈工艺比钢复杂,你应该没干 过加工,铝是压铸,一次成形,现在还有民用车还有锻压?你举例说一下,五菱哪台车的轮圈是锻压的,
铝轮圈,最适合自动化生产,
说钢圈便宜,是拿最次的钢圈对比铝圈,
在大家的认知中,都是铝贵,铝好,有几个人会说铁比铝贵?收废品的大爷都是认为铝比铁贵几倍,实际生产中,铝比铁便宜一半以上,

网友(点评):
大概你只能看到部分吧,选择性看不见是吧,那个价格比里没给你看到钢轮毂和铸铝轮毂的价格比列吗?难道你眼里除了大保健一无是处吗,反正鸡同鸭讲,以后还是要选择性不点你的帖子。

网友:
1+1=2是对的,
那么 1 cm + 1 mm = 2 还是对的吗?
如果不是相同条件下的对比,那。。。

网友:
都挺好的

网友:
铝件用的场合一般比较轻,就这个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傻么么,铝的价格是1万以上。

同样重量的铝和钢,铝的体积几乎是钢的三倍。
即使把铝件的厚度都做到钢件的两倍,一顿铝能做的零件数量还是比钢做的零件多一半。
一顿铝比一顿钢贵出来的那点成本就省出来了。
这只是很粗劣的道理。
所以现阶段,行业内大量的使用铝件是有成本优势的。
但是铝毕竟不是钢,铝的强度、耐磨、抵抗变形、弹性恢复等性能都比不了钢。
特别是在细小、薄弱、尖锐的部分就比不了钢件。
比如同样大小的螺丝,用铝材制作肯定比用铁,或者不锈钢制作更便宜。为什么市面上很少见到有铝螺丝,铝螺母呢?就是因为铝件上的螺纹强度比铁和不锈钢的差太多了。但是用铝板做一块设备的桌面板,即使有一定的变形,翘曲,也不影响整台设备的运行。所以有用铝板做桌面板的设备,但是没有铝螺丝。但是放到大型重载设备上,就很少见有用铝件承载太大负荷的主要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