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下机械爪手

楼主(2024-01-10):
工件180*90*220(宽厚高),重3kg,2爪水平抓取180宽度,精度要求不高,普通爪手即可。多谢!

网友A:
直接 平行气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平行气缸就可以了

平行气缸夹距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现场用气也不太方便,最好还是电动的

网友B:
这范围有点大呀,机械抓手只是个概念,是吸还是夹,是准备用标准件自己做还是,直接用机械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范围有点大呀,机械抓手只是个概念,是吸还是夹,是准备用标准件自己做还是,直接用机械爪?

平行夹,最好直接用机械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行气缸夹距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现场用气也不太方便,最好还是电动的

你就不能做个夹爪治具?你夹180的长度,气爪就非得有180的行程啊,气爪只要能夹的动,行程就算只有10mm也够了啊。

网友:
最好是买标准的,当然也可以自己用齿轮齿条或者同步轮做一个,都是常见的用法了

网友:
大寰、RM增广、钧舵、慧灵科技、TOYO、因时、上银、等品牌都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行气缸夹距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现场用气也不太方便,最好还是电动的

那就用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做个夹爪治具?你夹180的长度,气爪就非得有180的行程啊,气爪只要能夹的动,行程就算只有10mm也 ...

我说的是夹距,没说行程,也考虑自己改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