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薄板型钣金件弯曲变形从设计上的改善

楼主(2024-01-10):
小弟最近设计的一个零件,但是给钣金厂加工出来以后出现了弯曲的问题
钣金面大小大约是600×160的样子,厚度是2mm

出现的问题是:我想保证下图所示面的平面度较好,因为要安装平板状的零件,但是实际结果钣金件有弯曲,板长方向变成了拱形(拱起来不多,差不多圆弧顶能有1.5mm左右的样子)

我自己想的的改善方法是
1.因为原来平板上开的洞孔都是开的比较保守,新零件缩小不必要的孔,大概能减少30%左右的孔面积
2.在下图所示位置焊接总计三块3mm厚的加强板加强

但是我只是小白一个,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我这样改进的方式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不吝赐教

网友A:
钣金弯很正常的....先跟供应商了解加工步骤..机器参数了.再看怎么改呗.

网友B:
厚度才2mm,我觉得完全可以靠平板零件强行拉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弯很正常的....先跟供应商了解加工步骤..机器参数了.再看怎么改呗.

后面问了下我们领导,说主要是受板上焊了一个长条板的焊点影响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才2mm,我觉得完全可以靠平板零件强行拉平

关键那几个平板零件是卡上去的,不是固定的,而且以那几个零件为基准

网友C:
L形的那个条,用的激光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形的那个条,用的激光焊?

点的浮凸焊,说是焊接点的热胀冷缩影响导致的弯曲,改进措施是将焊点下移,远离板中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的浮凸焊,说是焊接点的热胀冷缩影响导致的弯曲,改进措施是将焊点下移,远离板中心。

要想排除焊点热胀冷缩,改为拉铆如何?

网友E:
长型零件,什么也不焊,折弯也会弯。
我记得是折弯机不太好还是怎么来着,记不清了

网友F:
开的孔太规则了,对得太整齐,搞得中间只剩一条细条,另外是否可以压筋加强。

网友:
校平 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排除焊点热胀冷缩,改为拉铆如何?

L型条的上平面因为要当限位用,所以拉铆的话有凸起不太行,另外就是拉铆不知道供应商能不能搞,毕竟我还有零件设计成冲孔供应商就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型零件,什么也不焊,折弯也会弯。
我记得是折弯机不太好还是怎么来着,记不清了

所以我在板两侧都加了折弯想着能消除一些的平面本来的弯曲,但是平面还是拱起来了

网友G:
焊接三块3mm厚的加强板,不如压3条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的孔太规则了,对得太整齐,搞得中间只剩一条细条,另外是否可以压筋加强。

开方孔的位置是装芯片的,不开这么大的话,焊点避不开,引脚也比较难插上  加强筋加在两侧倒是感觉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口误了,是装板子的

网友(点评):
开大没有关系,分布不要太规则,要互相交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接三块3mm厚的加强板,不如压3条加强筋。

压筋需要冲床,模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