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活塞杆回缩到底后过一会自动伸出来2-3CM

楼主(2024-01-10):
如题:油缸活塞杆回缩到底后过一会自动伸出来2-3CM,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
回油管有背压?阀是哪种?中位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
为啥会回弹,回缩压缩空间导致回油箱的油,又造成油箱里面的压力变大了?

网友:
具体的工况没有表述,不好分析解决。不行给油缸接个双向平衡阀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感觉这套系统有违液压系统的基本原理。

网友:
多数是活塞密封坏了。

网友(2024-04-02):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是不是要中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