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一个韩国图纸的标注问题

楼主(2024-01-10):
标注中这个n代表的什么意思呢,是直径的意思?还是孔直径的意思,还是normal?还有1.65那个尺寸旁边三个倒三角是粗糙度的意思吗?
多谢大佬解答。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
俯视图呢?

楼主:
俯视图就是一个圆的形状,这个俯视图被遮住了,我一开始以为是孔直径的缩写,但有一张图同时出现了还Φ和n,一个标注了孔一个标注了圆柱。

网友:
n没见过,看图纸意思大概率是直径,三角是日标粗糙度旧标准,三个三角对应1.6

网友:
n9是指公差带精确等级吧

网友A:
n怀疑是字体的问题,你换这个字体的时候会变成直径符号
三角标是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怀疑是字体的问题,你换这个字体的时候会变成直径符号
三角标是粗糙度

可以了,多谢大佬!

网友:
有些台企的图纸标注也会标注倒三角,标识粗糙度的等级

网友:
字体问题,不同软件之间转换格式导致的

网友:
字体问题,曾经遇到过。软件自带直径符号显示正常,自己添加的进去显示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