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密封材料的压缩量

楼主(2024-01-10):
准备用四氟带和铁氟龙作为密封材料,主要成分都是聚四氟乙烯,但是四氟带软,铁氟龙硬。设计时分别应该考虑多少压缩量(单边)?请大佬指教。

网友:
聚四氟乙烯和铁氟龙是一个东西

网友:
这个叫弹性模量 你都可以在网上搜到的,或者手册都有。

网友:
有标准的,百度一下就是

网友:
通常10-15%, 硬度邵氏75左右,静密封

网友:
塑性材料没有弹性模量吧,考虑压缩量要考虑你施加的压力,和你需要密封的条件要求。。如果要是真空环境要求真空度高的,考虑要用氧化铜垫片了,不能用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塑性材质还是有弹性模量 趋于非线性 本构关系和金属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