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何计算问题

楼主(2024-01-10):
如图,在一个三角形中,求利用余切反三角函数求取,角度已经给出,但是那个角度别人计算的,我是要核算下
我如果用arctan5.035/1021.44 得出的角度与图中角度不一样,实际上这个三角形的短边是一个圆弧形,据说之前计算的同事是将圆弧折算成直线,其长度为图中括号内的尺寸,若arctan5.03402417/1021.44就与图中角度一致
那么如何将圆弧转换为直线呢?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圆弧转换直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图中5.035是底部圆弧线的弦长,如果按三角函数计算出的结果与图标注不一致,就是原图计算有问题。

网友:
这么小的一个角度,弧长和弦长基本上没差异的,用哪个算都差不多的结果,前提是不需要精确太多,一般来说工厂里面算东西不需要算那么精密肯定是可以这么算的。
如果你算出来差异很大,那首先你要考虑是不是你算错了。另外考虑到你的学历,我就不提醒弧度和角度的转换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样直接真的好么?

网友(点评):
想来想去就是割圆术原理吧,当无线分割一个圆的时候,角度无限小的情况下直角边和斜边长度近乎相等,弧长和短直角边也近乎相等了,这是正弦值正切值都近乎相等于角度的弧度值。

网友:
CAD软件直接画,已经知道a/b边的长度了,如果短边是圆弧,那就画成圆弧就行;然后直接量角度就行

网友(点评):
如果不知道圆弧大小,那就找你同事问下,他是依据什么把圆弧转换成直线的,再用CAD软件校核下

网友(点评):
我猜测应该是使用三角函数来计算角度的时候必须使用直线段,但是他只知道弧线长度所以利用割圆术里的基本原理替换了下。但是按理说测量直线段更容易啊,是不是别人给了简图标了弧长他又刚好没电脑所以手算的。

网友(点评):
这个长边和短边的长度比例差距之大,就算用弧长当成直线长度来算,结果与理论角度之差也很小很小,就看能不能接受这个误差。本来圆弧就是用直线插补实现的

网友:
没太看懂你想要干什么,直接按照弧长尺寸画直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你只是问弧长弦长有什么关系,倒是有的算,但那跟你这个具体的问题不搭界

网友:
尺寸 直线和圆弧尺寸错0.001.。  你要是是在不行 就SW画一个算了,直接能量出来

网友:
条件不足,算不出来。

网友:
现根据图形,给出解答:图中标注的夹角位置不对,而是底部弧线相对圆弧中心的夹角,半径是1021.45.弧长5.035.

网友(点评):
详细求解过程就不列出了。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点评):
至于弦长,很容易求解了。

网友:
差别就0.000076mm?,干啥 ? 造原子弹也没那么讲究啊

网友:
用直线连接圆弧两端,然后剪裁圆弧或者把圆弧转换为构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