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仿真

楼主(2024-01-11):
疲劳仿真什么部分可以忽略,什么部分不可以忽略,比如倒角可以忽略吗?

网友:
我认为全不忽略最好
无非是多算一会

网友:
看较大的应力在什么位置,如果较大的应力刚好在圆角处就不能忽略。不重要的地方圆角可以简化掉。

楼主:
|流浪打工人发表于 01-11 09:55看较大的应力在什么位置,如果较大的应力刚好在圆角处就不能忽略。不重要的地方圆角可以简化掉。
感谢感谢

楼主:
|leioukupo发表于 01-11 09:26我认为全不忽略最好

无非是多算一会
确实?但是模型有点大,不处理网格不太容易画好

网友:
是如何搞的?

楼主:
ansys ncode模块仿真计算的

网友:
楼主,我没用过ANSYS这个软件,我有一个问题,疲劳仿真是啥,类似于对一个铁棒一端固定另一端施加循环力看材料的疲劳失效吗

楼主:
|zppero发表于 01-12 09:24楼主,我没用过ANSYS这个软件,我有一个问题,疲劳仿真是啥,类似于对一个铁棒一端固定另一端施加循环力看材料的疲劳失效吗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看他的失效云图,损伤云图之类的,判断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