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版《管道压力损失的解析图》的疑问

楼主(2024-01-11):
图中2000m对应的是哪条线,压力损失为2bar时对应的管道长度是多少;这个图对应的计算公式是哪个,气体性质、管路材质是什么。这个图是否有变形?大于100m后不符合对数坐标的比例了。

楼主:
这个板块的“液压系统”的名称是否更改为“流体系统”为好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适合去海川问

网友(点评):
定性上可以看一下。

网友:
看图最上面有突出的那条线,右边起第二条

网友(点评):
看图最上面有突出的那条线,右边起第二条_——500垂直凸出,500的右边是600,1000写不下,用斜线引出指示,1000的右边是2000,再右边凸出的是5000。最右边2bar对应的至少7000多。

楼主:
概况
1垂线:表示操作压力(工作压力)。
2.水平线:表示流量。
3.斜线:由压力、流量决定。按图1#线7bar压力、2#线6L/S流量交点在3#斜线上。3#线交到2bar压力的垂线,这里的2bar既是操作压力又是压力损失。垂线向上对应管子长度(按图估算可能7000m);垂线向左对应管子直径约18mm,向右4.1L/S流量,表示2bar压力能维持的流量。(斜线说明对同一个管路在同样压力损失的情况下,压力高时可以通过更大的流量)。
4.水平线:表示同一管径。
5.垂线:表示同一管道长度。4#5#线交点表示200m管长18mm直径时压力损失为0.2bar。
6.斜线:由管道直径和长度决定。随长度减短或管径增加压力损失都在减小。
7.水平线:表示管径。6#线7#线交点表示200m长度40mm管径对应的压力损失约0.004bar。()
8.垂线:相同的压力损失坐标值。

楼主:
化工版例题对应的0.0034bar坐标值,怎么确定那个位置是0.0034的?
例2当压缩空气通过长度为200m、内径估计为40mm的管道时会丧失多少压力?
解:假设体积流量为61/s,操作压力为7bar,如图23-2-2 所示,如果按照①到⑦的顺序依次键入输入值,那么⑧就代表损失的压力
△p=0.00034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