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种气动调压阀能调静压吗?

楼主(2024-01-11):
问下这种型号的调压阀能用在静压的气路吗?
就是气缸顶着负载不动的情况,能把进气压力(假如0.6mpa)调节到0.4mpa吗?

网友:
可以,你要先放掉点气,再升上去

网友:
只要气压源的压力足够,保持稳定,是可以的

网友:
你要直接调到0.4MPA,然后断气再充气,检验下压力是不是还是0.4。
有的有误差,我遇到过调完后,再开机有变化,现在我要调都是先从0,6降到0.3再调到0.4的方式调。 电控比例阀应该不要这样吧?我忘了。

网友:
可以调,只是精度不高

网友:
用精密调压阀会好很多

网友:
搞清楚这个阀的原理,其它的阀基本都可以手到擒来。

网友:
可以调的,如果气压高了,他会排气。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有个疑问,由于是静止系统,气体没有流动,那不是系统内的压力处处相等吗?(高度相差很小忽略不计)。
就是气缸的压力、调压阀出口的压力、调压阀膜片处的压力、调压阀进口的压力都是一样的。这样为啥还能调压

网友:
细看这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