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 T10 同步轮同步带齿的齿形夹角角度不一样是为了啥?

楼主(2024-01-11):
道友们:    翻翻米思米型录,T5 T10 同步轮同步带齿的夹角不一样,
我找米思米确认了确实同步轮齿槽夹角是50度 皮带齿形角度
是40度,其它款式都一样的就这个不一样。

这款我也很少用,型录上推荐是轻载输送或者普通扭矩传动。
问题1:好奇这种精度度能达到多少?
问题2:为啥要这么设计,为了加工可以不用管控精度吗?
有哪位道友知道这里的道道?
PS :最好备注答1 答2 以示区分。

网友:
问题1:好奇这种精度度能达到多少?

这个同步带精度比链条精度高 理论上是可以达到±0.02 如果加上其他综合误差±0.03到±0.05

问题2:为啥要这么设计,为了加工可以不用管控精度吗?

主要是滚齿的刀磨损,这个需要找到合适的同步轮加工商

网友(点评):
前辈,你好 我再确认下,1、T5 T10 齿角度不一样 一个40 一个50 也能达到±0.03~±0.05? 2、角度差10°的设计是因为考虑到刀的磨损?

网友(点评):
如果是误差10° 那就不是设计原因,应该是轮子加工和同步轮都有误差 还有 同步带比如圆弧齿的8模 其实也有3种规格,一个是HTD 还有S 还有一种

网友(点评):
所以大概率 你要找到同步带厂家配同种类的同步轮,要不然配不上

网友(点评):
我没能看懂您的答案,不是误差哦,现在就是同种类的呀。米思米的这个系列是T5 T10 是T型齿。 同步轮齿槽的角度和对应配的同步带的角度相差10度。米思米一直这么配卖的,因为我没用过所以有疑问,为啥要这样配。

网友:
加工中心上我见过T10的,精度很高,同步带是带金属夹层的。

网友(点评):
无法理解 齿的角度相差10° 误差应该很大了,用在CNC上感觉不靠谱,回头我们公司CNC维修的时候我看看皮带是啥类型的 我因为这种高精度都用圆齿哪些皮带来着,比如P系列啥的。

网友:
你用CNC上感觉不靠谱,我拆出来的是用在五轴加工中心的摆头上,我当时也觉得特别扯

网友:
1. 传动精度与皮带刚度、齿形、带轮齿数及其布置方式均相关,一般齿形、齿距选择合理,张紧设计规范的同步带传动精度是很高的;
2. 我觉得可以做个思维实验。
      已经啮合到带轮圆周上的同步带我们似乎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带和带轮的齿形完全重合,但是在带和带轮相切的位置,即带上的齿刚要啮入或啮出带轮的阶段,(由于T5、T10是梯形齿)我们可以类比下齿轮齿条传动(或者说滚齿机的加工过程):
      齿条的齿形是梯形,根据范成原理,它运动时会在转动的圆形毛坯上割出渐开线形的齿槽,这样的齿槽越往根部夹角越小,越往边缘夹角越大。我们可以想见在齿轮边缘位置,做齿槽渐开线的切线,其夹角肯定是比齿条的梯形齿夹角要大的。
      回到同步带的问题,如果带轮的齿槽真的和带的齿形做的一样,那啮入、啮出时,带和带轮的齿会不会打架?所以带轮上的齿槽夹角必须做大一些。实际上带轮上的槽型不但能保证顺利啮入、啮出,还能靠齿槽根部夹紧皮带齿端部来保证精确传动。
不过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只是我自己一直这样理解¯\_(ツ)_/¯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担心干涉嘛。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米思米推荐使用的其他类型梯形齿同步轮和同步带,角度是一样的啊。比如AT L H 等系类。

网友(点评):
不太清楚说的哪种,是否有截图或链接?

网友(点评):
AT不也是50°吗?

网友:
ISO 17396就是这样

网友:
看标准ISO 17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