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4-01-11):
点击后卡死  什么反应都没有 电脑音响就一直嘟嘟嘟 按ESC能退出

网友:
可能是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
sw就这德性 没招儿
1换软件
2换电脑

网友:
电脑带不动 可以用simsolid

网友:
看看你的装配体里面有没有报警的装配关系,零件有没有直接调入的STEP、IGS等模型。这些网上下的模型,或者别人画的PRT转化成STEP格式再发给你,可能模型上有“烂面”。就是两个相交的平面或曲面,相交的边没有缝合。有的模型只有外表面,里面是空心的。这种曲面实体是没有体积的。
以上种种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SW软件的有限元分析错误。所以在做有限元分析之前,要先检查模型是否具备分析条件。
还有就是尽量减少有限元分析的计算量。有些孔可以省略的就省略掉,有些网上下载到的轴承模型,连里面的滚珠都画出来,螺丝用螺纹线加扫描切除刻画出真实螺纹线。这些都会给电脑带来巨大的运算量,但是有不太影响实际结果。就需要在做分析之前统统简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