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异响

楼主(2024-01-11):
最近做了个皮带线,使用的零部件如图所示,皮带比较长,3m,在使用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喷点油就没声音,后面又出现了就拆了,更换了轴承,好了几天又出现了异响,家中其他工程师提出将轴做热处理加硬,再次更换轴承,我没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各位有好的建议吗

零件图片

零件图片

皮带照片

皮带照片

楼主:
我目前打算将主动轴加硬,与轴承的配合间隙从间隙改成过渡

网友A:
图片一 的都是用了深沟球轴承,调心角不够,再加上滚筒长度比较长。

主动滚筒 在和 轴承配合时 由于加工安装等误差 ,左右两侧轴承很难同心。所以轴和轴承内圈打滑。

建议你 把主动滚筒端的轴承 换成 外球面带座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 的都是用了深沟球轴承,调心角不够,再加上滚筒长度比较长。

主动滚筒 在和 轴承配合时 由于加 ...

没有这样操作的空间啊,只能在安装的时候注意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样操作的空间啊,只能在安装的时候注意点了

可以改,以前也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如果你这个应该是 40*80的铝型材  就可以用图片这样的轴承,在加两块过渡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更换楼上建议的轴承

网友:
主动轮换成调心轴承,从动轮把轴承装滚筒上,从动轴不动

网友:
1、主动轮换调心轴承;2、主动轮与轴承过盈配合(过盈量小点,不然不好装配,不过盈的话会产生蠕动现象,会把轴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