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引出线容易磨损,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楼主(2024-01-11):
原定护线圈加套管,但是稳定性不够,护线圈想更换成线扣来固定,淘宝找了线扣尺寸都太大了不合适,后盖孔外径最大就只能扩到Φ9。有没有更小的线扣推荐一下,或者有什么能替代线扣呢?

网友:
你这解决问题的思路太窄,只想着换线扣,怎么引起的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后盖摩擦线束跟部会破损。线束太短了,就像手机充电线弯曲久了会破损。

网友(点评):
因为要达到环保要求用的PE热缩管,热缩管没有套管耐磨所以加个线扣到根部,我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网友:
PE热缩管里面挤入固定用的硅胶,活动磨损的地方也用硅胶固定

网友(点评):
圆形硅胶要固定住就得用紧一点的,紧的线束又不好穿过去

网友(点评):
电子硅胶像牙膏一样,挤进去

网友:
(・⍛・) ☞✨:;发个实物照片看看呗❕❗

网友(点评):
咋样,有啥想法吗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1-12 08:55

(???) ??:;发个实物照片看看呗??

网友:
换插接头

网友(点评):
接插头也都太大啦,等下我轴承室的位置都没了

网友:
(#`д′)ﾉ✨™️胡闹❕❗为什么❓不用多芯电缆线⁉️

网友(点评):
客户点名的UL3266

网友:
(╬•̀皿•́)و✧:;去問一下電纜商
http://www.kdfcable.cn/

网友(点评):
让我老大参考线扣画了一个,把线收紧了再套个热缩管,不行我就再找找电缆线

网友:
线破后的照片 有没有?单股线径?硬线还是软线?

网友(点评):
照片没有,单股的软线,前面没加护线圈后盖孔就把线磨破了,现在要加一个能收紧线束的护线圈

网友:
1,现有线缆的外皮长度改短。2,线缆外皮从电机内整体延伸出来。3,线缆去除外皮。4,线缆整体用热缩套管束紧。以上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机如果是经常移动的一般要选有柔性线的电机

网友:
为什么会磨?移动路径是转圈?

网友:
改成PG头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