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台

楼主(2024-01-12):
1200*1500*700大小的测试台,并配有电气箱。底下带脚轮(有刹车)。用40*40*4型材焊接主框架是否牢固稳定,不会出现倾覆等现象。
请大家给些建议,小白请教各位

网友:
估计没人能回答你,重心呢?稳不稳定看重心位置

网友A:
重心高的话,把底板加重

网友:
负载重量和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心高的话,把底板加重

行业一般做法是,管内灌沙

网友(点评):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C:
不知道多重,小重量可以,大重量的话,可以用40X80的

网友:
动力源是手动的话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多重,小重量可以,大重量的话,可以用40X80的

总高1500,重心位置高度方向845,偏高。总重180kg 有油管,位置不确定,不定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高1500,重心位置高度方向845,偏高。总重180kg 有油管,位置不确定,不定因素

可以是可以,底部要加配重,好像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工装推车,加砂或加水桶之类的

网友:
重心不稳就加配重调重心   180kg的话40*40是够了的,框架中间补几根加强型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业一般做法是,管内灌沙

我们灌混凝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