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因自重弯曲变形

楼主(2024-01-12):
老铁们 一根5.5米的不锈钢管 ,直径和厚度怎么选择才保证不因自重弯曲变形(或者变形量越小越好),

网友:
材料力学 楼主可以了解下。

网友:
材料力学

网友:
变形看约束条件

网友:
两种方法
条件是 已知是 长度和外径是已知的 内径是变化的也就是壁厚

可以根据 体积(圆环面积*长度)*密度=质量   在根据抗弯矩公式求出 最优解
具体的公式自己找一下手册即可

第二种方法

钢管将两头处再塞钢管 增加两头的刚性 中间尽量减轻重量

楼主:
就是普通辊筒 两端是轴承座

网友:
材料力学的几大假设,所有材料都是弹性的,都会变形,变形量的大小,取消于它受力的情况。

所以,是材料都会变形的,变形大或小,取消于自身的特性,以及受力大小。

网友:
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负载多重,再用有限元分析一下,安全系数大于1就行了

网友:
不锈钢护栏了解一下

网友:
你这种要求其实自己用软件模拟一下更好,直径,壁厚都可以随时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点评):
有SW作了静应力分析 感觉不准

网友(点评):
软件模拟应该是很准确的,如果不准可以考虑下条件是否有误。可以把参数和结果发出来,其他人试着模拟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