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加工问题

楼主(2024-01-12):
假如我要加工一个零件,碳钢板材料,厚度10,在上面加工100个齿,每个齿宽10,齿间距也是10,齿长度是20,用数控机床加工或线切割,会有累积误差吗?会不会第一个齿宽带是10,最后一个齿剩8毫米宽甚至更小了?

网友:
数控加工应该不会

网友: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
mm一般不会。。0.00mm可能会

网友:
这个很难吗?

网友:
有误差,但是也不至于有楼主说的那么大。

网友:
齿条的累计误差看你机床的直线导轨加上加工误差,这么长一般会有0.05-0.2左右

网友:
即使8米的机床 定位至少也是丝级别的

网友:
有误差也不会差这么多吧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机,如果用进品机不会,用国产都会,我现在就用国产机,一般我们都是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网上都说国产机不行,我买的国产机,新机都差1公分,你要是要做,就给进口机干 ,精度0.00000001丈有保证

网友(点评):
我孤陋寡闻了,1仗等于多少mm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年轻人,不是农村来的,农村来的都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

网友:
会有累积,但误差不会那么大,估计差一个量级。

网友:
除非你的机床有问题

网友:
激光和线切割都不会有太大的误差。关键看你的工件应用的场合。

网友(2024-02-12):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机,如果用进品机不会,用国产都会,我现在就用国产机,一般我们都是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 ...

机床差1公分你不找厂家?1公分等于1厘米啊,火焰切割下料也不至于这个误差啊。

网友:
问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是加工小白,还是把基本功补足吧

网友:
如果齿间距是按你说的未注公差来说,激光割完全没有问题,一般激光割切割的设备自身误差在0.1mm以内

网友:
只要床子没问题,就不会出

网友:
你是做啥子哟?丈为单位?公分为误差。修地球的吗?

楼主(2024-04-07):
过去是人工划线加工,误差会很大,现在都是用数控机床加工,可以认为没有误差,或者说误差很小

网友:
数控加工不可能这么大累积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