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才查看两个零件相互之间的配合?

楼主(2024-01-12):
就是说,只查看选定的两个零件相互之间的配合,不查看他们各自和其他零件的配合。

网友:
SolidWorks好像没这功能吧?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点评):
你不是来搞笑的你就像6楼的兄弟那样给出答案啊,不然你就跟我一样是来搞笑的

网友:
solidworks是反过来的,选中两个配合关系,可以看到是哪两个零件配合的

网友:
可以独立看一个零件的所有配合

网友:
把其他零件压缩,配合关系也会压缩,亮着的就是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缺点是不适合用太大的装配体,会卡

网友A:
可以查看,按着Ctrl选中两个零件,在配合关系树里,加粗显示的就是这两个零件之间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按着Ctrl选中两个零件,在配合关系树里,加粗显示的就是这两个零件之间的配合。

确实如此,学到了。谢谢!

网友:
选中某个零件后右击,点击查看配合就是!如箭头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