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00的化学成分Mn低于0.6有影响吗?

楼主(2024-01-12):
如题,Mn含量是0.54左右,这样合适吗?

网友A:
没问题,c下限,保证抗拉强度就行,实际上灰铁要求没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c下限,保证抗拉强度就行,实际上灰铁要求没那么严格,,,,

感谢

网友:
按国标来吧。使用没影响,只是入厂检验会判定不合格,你要准备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c下限,保证抗拉强度就行,实际上灰铁要求没那么严格,,,,

如果是用作轨道呢?

网友:
一般来说,铸铁化学成分不是收货必须标准,力学性能才是主要指标,除非合同另有规定。

网友(点评):
有些力学性能超过标准了,但加工性能不行。以前一批铸铁材质太硬 加工起来费劲,后来全部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