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

楼主(2024-01-12):
求助各位大佬

在直径150mm的圆弧面上,想开一个如图这种的工艺窗口,不用的时候能盖上的,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测试了一下背部贴板,把接一个圆弧薄板上去,实际效果并不好

网友A:
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别人看不见。

网友B:
你这工艺窗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圆弧薄板靠螺钉连接的,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别人看不见。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工艺窗口是做什么用的?

平时的一些检修用的

网友C:
你说的效果不好是密封不好,还是说弧度不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效果不好是密封不好,还是说弧度不重合?

弧度贴合的不好  周围的缝隙也不均匀  整体看下来效果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圆弧薄板靠螺钉连接的,效果不太好

什么效果不太好?什么材质?什么加工工艺?

网友:
盖板上用葫芦孔,且增加螺钉数量

网友:
参考一下汽车油箱盖子

网友:
封板做内口、开门式、卡扣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圆弧薄板靠螺钉连接的,效果不太好

螺丝改沉头?

网友:
后加的 正常。
整个半径规,分段看看 R角是多少。目测,R角不一样。

网友(2024-02-21):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圆弧薄板靠螺钉连接的,效果不太好

增加局部料厚,保证加工精度,磁铁吸附,免螺钉。

网友:
知识浅薄了我。。

网友:
两点,第一点是按楼上一位兄弟说的,螺丝改成沉头的,二者是在圆弧面最顶部中间上下各增加一个安装孔,安装时,先装中间螺丝,再装两侧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