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同心度的问题

楼主(2024-01-12):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出这个细微的高度差,好对基座进行光磨,调整同心度

网友:
烂尾工程

网友A:
太容易了,上个表就行

网友:
百分表,千分表,打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容易了,上个表就行

打了表,数据搞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表,数据搞不准

打表铲啊,这个很容易做到同心度0.01,我来搞,5W块应该能搞定,

网友(点评):
5W太高了,看看以前普车的尾座与主轴如何同心就知道了,so easy !

网友(点评):
值!5万值,比做几元钱的铝件有技术的多了

网友:
好问题,两个卡盘距离多远

网友(点评):
2米以内

网友B:
精度要求0.01的话,建议先校准下两边的卡盘中心轴线相对导轨的平行度,记录两边上下前后的偏移量。然后再打右边相对左边的同轴度。卡盘装配后本身的跳动都不一定有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0.01的话,建议先校准下两边的卡盘中心轴线相对导轨的平行度,记录两边上下前后的偏移量。然后再打 ...

是这样弄,但调好后螺丝一锁紧  又会有偏差

网友C:
只是高度不同心吗?

网友:
不需要加长轴辅助吗?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双头车床?  按照机床的标准,找到基准,用高精度的检具+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双头夹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高度不同心吗?

XYZ三坐标都有点,找不准数

网友:
参考一下机床的相关验收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XYZ三坐标都有点,找不准数

一个轴向还能好办,问问尹总好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双头车床?  按照机床的标准,找到基准,用高精度的检具+表就可以了

安装卡盘一般都有标准的顶针和样棒;确定孔的同心情况;然后再找安装卡盘后的加持同心情况,这个就与卡盘的精度有关系的;拆解你的安装工艺;先找到一个基准;两种测同心的方法,一是一个孔为基准测另一个孔的;另外就是找个外部基准,先测一个孔对基准,再测另一个孔对基准,两者对基准都一个认可的范围;你说的这个同心度0.01的需求是否是真实的需要,感觉这个精度很高;要对整个测量系统评估

网友:
间距2米,要这么高的同心度做什么,这是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