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磁力线跟轴芯问题

楼主(2024-01-12):
请问下,我搞了个结构无刷电机,出现以下问题:
1.轴芯跟轴承用了二个月就出现卡死问题。
2.有尼龙垫片跟纳米轴承出现磨损问题。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纳米轴承是什么东西,纳米不是测量单位吗,我的头发也是纳米的,比如3000纳米,

网友A:
你这轴承和轴芯配合的公差也太紧了吧,你这纯靠滑动摩擦吧?电机滑动摩擦根据转速和材质的不同是有公差要求的,因为摩擦受热会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轴承和轴芯配合的公差也太紧了吧,你这纯靠滑动摩擦吧?电机滑动摩擦根据转速和材质的不同是有公差要求 ...

公差可以给多少,定子转速4500转

网友B:
转子杯和定子相对位置看不出来,没办法给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差可以给多少,定子转速4500转

精确值没查到,你这个直径太小了,近似可以估个H8/e8。另外还得保证轴承座与轴的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杯和定子相对位置看不出来,没办法给建议。

什么相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值没查到,你这个直径太小了,近似可以估个H8/e8。另外还得保证轴承座与轴的同轴。

我想问下,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问题不,陶瓷轴承内径3+0.006/+0.001
陶瓷轴芯2.995±0.002

网友A:
你这个轴太细,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我估计你这个不行,原因如下:
首先,工艺方面,这么高的精度起码得上精磨,检验都费劲,最小公差的间隙只有0.002,随便一个圆度的偏差可能就会有磨损;
其次,装配方面,你轴和轴承的装配精度能保证多少呢?这么小间隙能保证装配完不卡么;
再次,通过简单的膨胀系数计算,轴承80°膨胀量0.0016了,在加上轴承的那更大,0.002的最小间隙显然不够;
最后,作为参考,磨床的轴承径向间隙为0.01-0.015.高精机床为0.004-0.01。
另外,这只是一个参考方向,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简单的图纸,实际情况还是自己最清楚,最后还得自己去试验求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轴太细,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我估计你这个不行,原因如下:
首先,工艺方面,这么高的精度起码得上 ...

我想问下,磁环跟妈的定子的磁力线怎么控制,中心线跟磁力最强的点位置同一条线上吗?高斯用什么设备测试最快的,产线同时吗?

网友C(2024-12-10):
一旦润滑油消完必定会出现问题,轴承到轴心设定一个窜动量,0.03--0.5

楼主(2025-02-06):
引用 网友C:
一旦润滑油消完必定会出现问题,轴承到轴心设定一个窜动量,0.03--0.5

我这个产品腔体里面有液冷,里面是乙二醇水冷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