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该用定位销定位还是靠装配工艺保证精度?

楼主(2024-01-12):
如题,机架装配精度要求较高,机架大小800*800*800,机架是用用角铝及铝块拼接。要求平面度,垂直度,平行度等在0.2以内,如果设计定位销定位后,虽然装配简单了,但是有风险,如果加工精度没达到,就没有办法调整了?但是如果没有定位销,装配时就必须借用工装并且在平台上去装配,如果1-2台,这样操作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是200台左右这种批量投产的话,这种装配就会有问题,没那么多平台,可能就不能多人同时作业了?会影响进度,请教各位该怎么选择?

网友:
0.2看你没有给单 位,一般认为是0.2MM,800/0.2MM,只能目测了,什么定位销,什么都不用,反正任何努力 都无效,不如锁紧螺丝,把螺丝锁紧就行了,如果加工联系我13066937362,

网友:
插个眼关注一下

网友:
肯定定位销,靠加工保证后续简单多了。

网友:
如果设计没问题,那就是效率和精度考虑的事了。汽车厂要是没有各种定位的工艺设计,如果没有大量的辅助夹具机具,想快速稳定生产那么多汽车式不可能的。所以,效率的要求会大大影响采用什么工艺

网友:
焊接框架是焊接后上床子铣平面。
如果我来做这个,上下两个框,中间立柱。接触处铣平面。

网友:
加工需要定位,装配需要定位,至于是销定位还是平面定位,根据产品性质来!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1-12 22:00 本帖最后由 尹志春 于 2024-1-12 22:18 编辑

0.2看你没有给单 位,一般认为是0.2MM,800/0.2MM,只能目测了,什么定位销,什么都不用,反正任何努力 都无效,不如锁紧螺丝,把螺丝锁紧就行了,如果加工联系我13066937362,

春哥,螺丝锁紧肯定是锁紧的,但是因为螺钉过孔有间隙,直接锁肯定会参差不齐的,质量难以保证。之前是相邻零件都打销孔,但是加工也会有误差,不能保证按销孔装配起来的就是合格的,而且没办法调整。

网友(点评):
选机加精度能保证的地方定位,

楼主:
|ericshen12发表于 01-13 09:12焊接框架是焊接后上床子铣平面。

如果我来做这个,上下两个框,中间立柱。接触处铣平面。
机架用的是铝材,焊接性能不行吧,目前是用螺钉连接。

楼主:
|micromould发表于 01-13 08:48肯定定位销,靠加工保证后续简单多了。
问题是加工保证不了,累计误差也不小,X向,Y向导轨最终都是要装在这个机架上的。

网友:
铝合金不能框架还是组装的,不能保证这个,即使暂时保持了,用几次就没有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