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标注后什么也不显示??

楼主(2024-01-13):
之前弄了个表格,调整了样式。也没干别的。
然后要标注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显示了,文字、尺寸线、界限。不过显示两个点。

已经标注的没问题,就是新标注的。
“标注样式”里面的隐藏 尺寸线什么的都没选中,

还有个问题是其他的文件没问题,就这个文件。。

重启CAD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24-1-13 13:33):
问题已解决,请参照5楼。

网友:
会不会是图层的问题。如果单这个文件有问题可以新建一个图档全部复制进去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图层的问题,我试过在同一图层画线,没问题。

网友:
3D模式造成的,关闭3DG改为2D。

网友(点评):
“工作空间设置”=草图与注释,所以和这个好像也没关系,谢谢。

网友A:
你把图发给我,我给你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发给我,我给你改吧。

多谢五行兄关照。
根据你的提示找到办法了。
原来是坐标在捣鬼

网友(2024-09-26):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