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防转动锁止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24-01-13):
空间小,用不了现成的锁紧机构,而且客户还要求要转动90度就能锁定,那还用不了抱箍结构锁紧。在轴向方向操作锁定,不用工具,操作开口大概只能伸两根手指进去,所以机构还得小。我画了一个用凸轮手柄的压紧机构,轴的直径7mm,转矩2N/M,看上去应该能锁住,但成本太高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网友A:
换个角度,加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角度,加个气缸

只能机械结构

网友B:
打个通孔比轴大点   铣个槽  攻牙 锁螺丝  常见的固定座那种

网友:
凸轮锁紧换成螺母锁紧就便宜了,把你凸轮旋转压紧,改成螺母螺栓就可以了,加工成本也便宜

网友C:
找模具工装,这种轴类卡紧是行业内标准件,一种小凸轮锁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通孔比轴大点   铣个槽  攻牙 锁螺丝  常见的固定座那种

不能用工具,这个方案一开始就被pa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模具工装,这种轴类卡紧是行业内标准件,一种小凸轮锁紧机构

模具工装可不好找啊,都是非标定制的

网友:
看下那种手夹是不是有这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工装可不好找啊,都是非标定制的

多是自制,记得是凸轮加线锁紧结构——越转越紧。问问做冲头的公司。有资源让他们拍个照片。

网友:
这样行不

网友:
(๑•̀ㅂ•́)و✤:;用快速销

网友:
引用 网友D:

(๑•̀ㅂ•́)و&# ...

赞同用标准件。

网友:
(・⍛・) ☞✨:;妳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知道真多❕❗

楼主:
贵啊,图上这个今尾的迷你凸轮手柄要两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