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能不能这么标注

楼主(2024-01-13):
发给外协单位做的零件,图纸标注M12   C1.5,工人做的螺纹规格是M12*1.5

网友:
你把通放上边中间不就其一小了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标注的

网友(点评):
同感,没看见过这样的标注

网友:
沟通一下就不会出问题的事

网友:
标注不规范,也不能全怪加工干错。
画图时尽量别怕麻烦,给标注的清楚些,实际上能省不少事

网友:
加工成细牙了  这种我一般带上螺距  就怕搞错了  麻烦 虽然说公制粗牙可以不标牙距

网友:
你这改下,(M12通孔,孔口倒角C1.5),这样还能做错了?

网友(点评):
不要怕字多麻烦,写清楚点好

网友:
标注不规范

网友:
不能 这么标注,  可以写在技术要求里规定所有螺孔均倒角C1.5就好了呀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螺纹近端锥孔,技术要求里面注明就好了

网友:
你图省事,工人也图省事,然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
孔口不能省

网友:
(・⍛・) ☞✨:;好家伙啊❕❗
这就是加工❝碰瓷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标注的

的确第一次见,图纸也是有标准的,就不能看看吗

网友B:
你这活标注是真有问题,M12不标螺距默认是M12*1.5,国家制图标准基本都是这样规定的,C1.5要单独引出箭头,或者按90沉头标注最大外圆

网友(点评):
M12默认螺距是1.75,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法,单独标一个倒角很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活标注是真有问题,M12不标螺距默认是M12*1.5,国家制图标准基本都是这样规定的,C1.5要单独引出箭头, ...

是这样吗?那为啥软件里选螺纹的时候,有单独的M12和M12-1.5两个选项

网友:
和多人都是乱标的,太随意了

网友:
好奇怪,要长脑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吗?那为啥软件里选螺纹的时候,有单独的M12和M12-1.5两个选项

记错了,M12粗牙是1.75

网友:
有时我们×  就是ch打出来的啊

网友:
感觉怪怪的,第一次见螺纹孔口标倒角的

网友:
你这个标注太容易引起歧义了,谁咋看之下都以为那个1.5是螺距,图纸标注不是有了就行,还是需要一定的规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