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高手解惑,压铸铝合金螺纹滑丝问题

楼主(2024-01-13):
我们近期采用压铸铝ADC12做了个外壳,压铸件有小的潜孔定位,压铸后钻底孔攻丝
1、几个固定螺纹偶尔会出现4个有3个滑丝,请问这种情况正常么?
2、螺纹主要是M2和M2.5的,相对较小,请问这个主要是螺纹太浅攻丝排屑不利造成的,还是压铸件材料的问题?
3、能否有较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求解惑,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对,镶嵌钢丝螺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换挤压丝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套

钢丝套我们试了,其实是扩一下打个螺纹孔,还是容易出现钢丝套的螺纹孔卡不住的问题
另外这个是压铸件,相对批量比较大,用钢丝套相对比较费工,有没有从压铸件方向更好解决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丝套我们试了,其实是扩一下打个螺纹孔,还是容易出现钢丝套的螺纹孔卡不住的问题
另外这个是压铸件, ...

钢丝套的螺纹孔卡不住?

那么你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解决钢丝套螺纹孔卡不住?

你完全可以在一块铝板上测试你的工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套的螺纹孔卡不住?

那么你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解决钢丝套螺纹孔卡不住?

钢丝套的使用是这样的流程吧:
比如我本身要M2的螺纹孔,滑丝后我给改成M2.5的螺纹孔,然后把钢丝套放进去正好是M2的
问题是我们改了以后M2.5的孔还是会滑丝,钢丝套在里面一样是松动的;
压铸厂给的解释是ADC12的材料钻螺纹孔就是这个情况,多大的孔关系不大
另外这个批量大,螺纹较多,不可能全部换钢丝套的

网友(2024-02-18):
钢丝套太麻烦,可以直接搞低碳钢镶块

网友(2024-03-24):
引用 楼主:
钢丝套的使用是这样的流程吧:
比如我本身要M2的螺纹孔,滑丝后我给改成M2.5的螺纹孔,然后把钢丝套放进 ...

更换合适的丝锥或钻头,不行的话磨下丝锥头部的角度试试,这个角度对螺纹孔影响很大,实在不行的话考虑更换丝锥厂家,有的厂家生产的型号一样,大小不一定合适。

网友(2024-08-14):
铝件和尼龙件一般都会放钢丝螺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