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A66 与铝合金摩擦疲劳问题

楼主(2024-01-13):
如图,这个件是通过螺丝拉紧那个苦逼,挤压胶套后,中间合页转动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扭矩,但这个开合三五十次后就没阻力了,要求门体 45 度要保持住,门体规格大概是 400×380×60,1.6kg 重,合页规格是 65*65*18 的 这种情况该咋处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疲劳次数?

网友A:
有这样的成品铰链

网友B:
有没有研究任意停,阻尼铰链时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成品铰链

有,做出来寿命达不到,几十次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研究任意停,阻尼铰链时如何做的?

45 度悬停很考究各方面的,尺寸配合,材质,表面处理,不知道这种方式的怎么来提高寿命,

网友C:
1.必须用这种结构。
   PA66是否有加玻纤,加与不加耐温不一样,你开合摩擦发热容易疲软,加玻纤的百分比是多少;膨胀接触面积有多少;中间的润滑脂的黏度多少;润滑脂耐温多少。
   实验数据对比不同指标的疲劳次数(以上只是我理解中的实验指标)。
2.不一定采用这种结构。
   可以参考笔记本电脑的凹凸轮+碟簧的转轴结构,要求和你这个很像。开启一定角度(一般是35~45°)要保持不下落,关闭一定角度自动下落(一般是20~35°左右)。
   这种机构可以控制开合角度(比如0~120°),也可以控制自动闭合角度(调整凹凸轮配合面和配合角度),开启力和保持力则由碟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必须用这种结构。
   PA66是否有加玻纤,加与不加耐温不一样,你开合摩擦发热容易疲软,加玻纤的百分比 ...

换了加玻纤的,疲劳会好一点,容易发热,现在还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