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装配体保存为零件,并保持关联?

楼主(2024-01-14):
本来是一个装配体,现在要改成整体铸造。目前能想到的是另存为零件,并将各个实体组合。
想问的是,这个零件是否有方法与原装配体保持关联?
谢谢!

网友:
恭喜你赶上好时候了,2024版就新增加了这个功能。

网友:
在单个零件中插入零件

网友(点评):
看懂楼主的需求了吗?

网友:
经常改图呢,就不需要关联不关联了。改就完了。

网友:
连接重组

网友:
布尔运算

网友:
不要懒,装配体(ASM)另存成零件(PRT)之后就不要再有自动生成的关联关系了。
因为这个装配体可能不仅仅是你当前的这台电脑在改,不这个零件不仅仅是你这一台电脑在用。
考到别的电脑上如果有重名的文件。参考的关系可不管这么多,能参考就参考,不能参考就报错。

源装配体修改了,再另存一个(PRT)文件,版本+1,或者跟日期。总之每一个版本都不要有重名的可能。

在另外的装配体里面用替换零部件,把要更改的(PRT)或者(ASM)换掉就好了。
千万不要直接改文件名。

网友:
插入 ⇢ 特征 ⇢ 保存实体

网友:
不明觉厉,我都是直接把装配体发给供应商让他按照这个做铸件,工程图也只给一张装配体的图,也没有明细表。供应商都秒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