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饰螺纹线分割实体后只剩一半怎么办?

楼主(2024-01-14):
如图两个铁块用螺栓把紧后车内孔并挑螺纹M200.
sw先做了一个整体,内孔装饰螺纹线表示M200.再将其分割成两半。但这时装饰螺纹线只在一个实体上显示了...请教怎样在两个实体上显示?谢谢!

网友:
重新添加一个。

网友: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