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有没类似SW的配置?

楼主(2024-01-14):
同一零件或装配不同状态,这在SOLIDWORKS中是非常重要的,CREO 居然没有?

网友:
好像问题没阐述清楚,用creo的,表示,没看懂楼主说的

网友(点评):
就是同一个零件,在不同的配置下,尺寸会不同,就比如长度,10个配置有10种长度

网友(点评):
装配中选择对应的配置就会显示对应的尺寸

网友(点评):
那就是族表功能,creo标准件库中螺钉的不同规格就是用族表实现的。

网友:
在creo中,有族表功能,不知道是不是兄台想要的

网友:
用CREO的,又有几个人知SW的配置是啥。。。。。。

网友:
族表或者创建不同的简化表示都能实现类似sw中配置的功能。

楼主: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复杂的零件,焊后还要进加工,需出焊接图与加工图,而这两张图中零件是呈现不同的状态,这个用PROE怎么实现?在SW可以很轻松地用配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