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中如何将远程载荷转移到别的零件上

楼主(2024-01-14):
如图所示,一个旋转板受到离心力,其旋转板圆弧的位置加工出平面,然后将灰色的散热支架固定那个平面,散热支架另一面固定PCB
问题是,如何通过远程载荷,将旋转板所受离心力,转移到散热支架与平面的安装孔,是利用坐标变换吗?
另外这个装配里面的紧固螺钉如何校核?是单独校核剪切力吗?是否也可将螺钉也一起按照离心力进行分析?谢谢1!

网友:
我强烈建议你买本书系统学一下,或者找一些视频系统的学一下,推荐张晔老师的书和视频,讲解的非常详细,重点也是非常突出。我看了你最近提出的问题,应该可以从基础学一下,有限元分析不要跳着来,否则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即使出了错你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对 这个需要系统学习一下软件。同时也要把力学基础学一下。

网友:
这个还需要有限元分析吗?初中物理离心力公式了解一下,然后对灰色件进行受力分析。

网友:
理论力学的东西不要用有限元分析,他分析不了,他只能分析材料力学的东西,他分析的是零件内力。
像这种离心力非要用仿真的话,一般都是用运动仿真求得,然后将结果导入导有限元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