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罩的材质

楼主(2024-01-15):
大神们,现在要在漫反射光电上部安装一个防护罩,既要保证透光,又要保证基本不反光,除防护罩处外,其余位置都是不透光的,这个防护罩不能是玻璃,那能采用哪种材料啊(目前测试的透明亚克力、PC不行)

网友A:
要在结构上处理,达到透光,不反光,其余位置都是不透光的部分,用其它材质与PC/PMMA 二次注注射成型.

材质还是要PMMA,PC

网友B:
透光性问题吧,或者换个漫反射的光电试试,我以前就用PMMA,或者钢化玻璃的;再说为什么玻璃不行,玻璃比塑料还耐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结构上处理,达到透光,不反光,其余位置都是不透光的部分,用其它材质与PC/PMMA 二次注注射成型.

...

机械结构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是考虑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光性问题吧,或者换个漫反射的光电试试,我以前就用PMMA,或者钢化玻璃的;再说为什么玻璃不行,玻璃比塑 ...

我这用的就是漫反射的光电,,钢化玻璃客户不允许,说易碎,麻烦问一下,您以前用的PMMA的是什么样的吗

网友(点评):
漫反射也有很多种的,换个品牌的试试,我就钢桶上开个口,有机玻璃板盖上,光电直接在外照射,有东西就反射到,很简单;而且一般有机玻璃的透光性很好了,有问题你看看光电的选型有没有问题,和供应商沟通看看吧

楼主:
防尘的,基本不会有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尘的,基本不会有水

这有啥意义,你搞个罩子,然后罩子也会粘灰尘?  还不如搞个冲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啥意义,你搞个罩子,然后罩子也会粘灰尘?  还不如搞个冲洗的东西?

一个简易设备,移动的,客户想要这样

网友:
PC扩散板 透光不反光

网友D:
要不反光的话,可以试试在淘宝上买点“黑色植绒布”粘上。基本可以达到不反光的效果。需要在同一种材料上又能透光,又不反光的话,似乎比较难。就算是POM,用工业相机拍照,也会有些反光的斑点的。但是拍黑色植绒布,就基本上黑得很均匀,除非光照得很强,曝光时间很长,曝光增益很大。否则黑色植绒布做的背景的亮度制基本上在0到20之间,亮度值最大2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反光的话,可以试试在淘宝上买点“黑色植绒布”粘上。基本可以达到不反光的效果。需要在同一种材料上又 ...

不行的,必须要透光,因为传感器要检测物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必须要透光,因为传感器要检测物体

或者反光值很小很小

网友:
可以镀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