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脉冲阀和普通电磁阀的选用

楼主(2024-01-15):
请教一个问题:即一个连接在自来水的系统中,用来对自来水电控开关,如何选用电磁脉冲阀和普通电磁阀,为什么?系统供电低压12V;, 水压适应城市自来水,流量要求1L/min。

网友A:
脉冲阀不适合长时间通电,,,,

网友B:
(#`д′)ノ✨™️自来水管道为什么❓用
脉冲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д′)ノ✨™️自来水管道为什么❓用
脉冲阀⭕~~~~~~···
 ...

系统接入自来水,需要一个开关水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阀不适合长时间通电,,,,

工作时间一般在3分钟左右;脉冲阀只需通电打开,或者通电关闭就可以。

楼主:
想知道为什么选A不选B;或者选B不选A,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为什么选A不选B;或者选B不选A,

(๑•̀ㅂ•́)و✤:;用不锈钢电磁阀 24V交直流电
简单,实用,成本低

网友C:
用响应这么快的阀不怕水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响应这么快的阀不怕水捶吗?

流量不太,水锤影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响应这么快的阀不怕水捶吗?

多逛逛论坛还是有用的,此刻我学到了水锤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