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销钉孔的标注遇到了一些问题,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24-01-15):
我这两个销钉孔和沉头孔是在一排的,导致我标注销钉孔的位置尺寸也连同沉头孔的位置尺寸一起标注了,但是我不想让沉头孔的位置尺寸带公差,这该怎么标注?

网友A:
作为销钉孔来说,你这个公差还不如不标呢
所以如果你坚持这个公差,你就这么标说实话确实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这沉头孔标注方式也是另类

网友C:
我一般是   xxx±0.02(公差仅限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销钉孔来说,你这个公差还不如不标呢。
所以如果你坚持这个公差,你就这么标说实话确实也没什么问题 ...

位置公差给的太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沉头孔标注方式也是另类

沉头孔应该怎么标注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   xxx±0.02(公差仅限销孔)

明白了!位置公差给±0.02会不会太小了,我们公司都是给±0.05

网友:
±0.05就是0.1了

网友D:
所有的螺钉安装孔需要标注公差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螺钉安装孔需要标注公差吗?奇怪!
我只想给销钉孔位置尺寸公差,因为销钉孔和沉头孔在一条线上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表示

网友:
沉孔就按照图示标注就好了

网友E:
销钉不是两销定位吗/?怎么是四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给销钉孔位置尺寸公差,因为销钉孔和沉头孔在一条线上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表示

根本就不需考虑,只按名义尺寸标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销钉不是两销定位吗/?怎么是四个。

没错,是两销定位的,另外两个销钉孔是定位另一个零件的

网友(点评):
二个销钉之间也要给公差啊,不然怎么对得上,多看看公司里面之前做过的图纸标法